川土微电子隔离器芯片 CA-IS3720HS SOIC-8 可替ISO772 ADUM3200

楼主(2021-11-01):
概述
CA-IS372x 是一款高性能2 通道数字隔离器具有精确的时序特性和低电源损耗。 在隔离 CMOS 数字 I/O 时,CA-IS372x 器件可提供高电磁抗扰度和低辐射。所有器件版本均具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可实现高抗噪性能。每条隔离通道的逻辑输入和输出缓冲器均由二氧化硅(SiO2) 绝缘栅隔离。 CA-IS3720 器件具有两个前向双通道,CA-IS3721 一个前向一个反向两个通道, CA-IS3722 和CA-IS3721 通道相反,具有一个反向一个前向两个通道。所有设备都具有故障安全模式选项。 如果输入侧电源掉电或信号丢失,对于后缀为L 的设备,默认输出为低,对于带有后缀H 的设备,默认输出为高。

CA-IS372x 器件具有高绝缘能力,有助于防止数据总线或其他电路上的噪声和浪涌进入本地接地端,从而干扰或损坏敏感电路。 高CMTI 能力有望保证数字信号的正确传输。 CA-IS372x 器件采用8 脚窄体SOIC,8 脚宽体SOIC 和16 脚宽体SOIC 封装。 所有产品均具有3.75kVrms 的隔离额定值,宽体封装的产品支持绝缘耐压高达5kVrms。

应用
• 工业自动化
• 电机控制
• 医疗电子
• 隔离开关电源
• 太阳能逆变器
• 隔离 ADC, DAC

特性
• 信号传输速率: DC to 150Mbps
• 宽电源电压范围: 2.5V to 5.5V
• 宽温度范围: -40°C to 105°C
• 无需启动初始化
• 默认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选项
• 优异的电磁抗扰度
• 高 CMTI: ±150kV/μs (典型值)
• 低功耗, (典型值):
     ▪ 电流为 1.5mA/通道(@5V, 1Mbps )
     ▪ 电流为 6.6mA/通道(@5V, 100Mbps )

• 精确时序 (典型值)
     ▪ 8ns 传播延迟
     ▪ 1ns 脉冲宽度失真
     ▪ 2ns 传播延迟偏差
     ▪ 5ns 最小脉冲宽度
• 高达 5KVRMS 的隔离电压
• 隔离栅寿命: >40 年
• 施密特触发器输入
• 窄体 SOIC8(S), 宽体 SOIC8(G)封装和宽体SOIC16(W), 符合 RoHS 标准

器件信息
PART NUMBERPACKAGEBODY SIZE(NOM)
CA-IS3720
CA-IS3721
CA-IS3722
SOIC8(S)
4.90mm×3.90mm
SOIC8-WB(G)
5.85mm×7.50mm
SOIC16-WB(W)
10.30mm×7.50mm

简化通道结构

网友:
CA-IS372x 器件具有高绝缘能力,有助于防止数据总线或其他电路上的噪声和浪涌进入本地接地端,从而干扰或损坏敏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