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IC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02):
MOS IC 是什么意思?

网友: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

网友:
内置mos就是在ic内部已经有mos管,使用时在外部不需要再加,外置mos就是内部没有mos管,只是一个mos驱动输出,在外部一定要加mos才可以使用。

网友:
mos Ic是  metal  oxiside  semiconductor  integrated circuit的 缩写。也就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集成电路。  一般来说电路里面都用的是mosfet,fet是field effect transistor的缩写,就是场效应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