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引脚引线过长,经常出现失误

楼主(2021-11-02):
电路是这样的:单片机中断引脚接开关一端 - 开关另一端接GND。从中断引脚到开关的线长,大约2、3米,从开关到GND,也是大约2、3米,中断经常出现失误。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线太长,信号损失减弱外部中断信号。

网友:
没必要这么长,信号容易散失

网友:
使用绞合线,最好使用屏蔽线试试看。

网友:
    加隔离,把信号加强

网友:
    上拉,加电容滤波

网友:
    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按10 - 20mA电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