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1115与单片机供电电压不同,那模拟I2C的上拉电阻供多少电压?

楼主(2021-11-02):
ADS1115与单片机供电电压不同,那模拟I2C的上拉电阻供多少电压?

网友:
这不是上拉电阻接多少电压能解决的。因为单片机能识别的逻辑电平,ADS1115受不了。ADS1115能承受的逻辑电平,单片机识别不了。I2C总线是双向的,简单的电平移位是行不通的。况且ADS1115是宽电压的16位模数转换器件,电压范围2.0-5.5V,完全可与单片机使用同样的电源电压,何必非用3.3V的呢。

网友:
应该是选择5V接上拉电阻,主要因为单片机是5V,如果IO电压过低容易采集信号出错,建议加4.7k左右上拉电阻,因为过低容易造成ADS1115芯片上电压过高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