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21-11-02):
嵌入式系统用在哪些地方?不要说的太笼统,这样还是不清楚,如光说"通信",那偶还是不清楚在通信的什么地方,毕竟通信涉及的面太广了.所以,请说的深一点,细一点,谢谢.
还有,嵌入式系统能不能装在单片机里呢,或者说,有没有在单片机里需要装入嵌入式系统的呢?如果有,最好具个这方面应用的例子.

在使用嵌入式系统的地方,非得用嵌入式系统吗,或者说,嵌入式系统有什么好处吗?像“在多媒体上,一般就是在图象上的处理操作,比如有图象灰度、亮度等等等等一些方面”,这些,用非嵌入式系统就实现不了吗,用嵌入式系统有哪些好处呢?
嵌入式系统用哪些开发语言开发呢?

网友:
1.单片机的系统是ELITE开发系统,跟嵌入式的不一样。
2.嵌入式在很多方面的应用都是很广的,比如,它可以用于实验教学,带领学生学习嵌入式软件、系统的操作、编写、移植、还有程序烧写,还有视频、音频,多媒体处理,工业现场、通过仿真器与JTAG接口相连,在PC上实现调试等等。
下面我就具体给你说下,首先是视频,在视频上,嵌入式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视频采集,内部编码,然后在解码,最后传输到我们的电视或PC上,供我们进行观看或监控。比如小区里或者马路上的监视器。音频我就不多说了,道理跟视频一样。多媒体一般就是在图象上的处理操作,比如有图象灰度、亮度等等等等一些方面。最后就是工业现场,有的工业现场不是很利于人在其中工作,比如工业现场的温度高达60度以上,人类是不能承受这种高温环境,更不要说是工作了,只要有了嵌入式设备,你可以进行系统操作,然后再进行视频监控,这样就达到了无人操作,纯机械化了,当然我们用的是嵌入式系统来进行的

网友:
1、 嵌入式系统简单的说就是面向特定应用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2、嵌入式系统与普通的pc或者notebook不同,嵌入式系统的外形尺寸、功耗、外部适配器等各种特征必须满足应用的要求和限制。

3、 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烧录在一块电路板上。

4、使用低功耗的x86级别的cpu,采用模块化的设计,配置了最基本的计算机周边配备而制成。这种计算机通常采用windows操作系统。

5、 嵌入式系统的cpu可以是:4位、8位、16位、32位。

6、 嵌入式系统应用广泛。

7、 嵌入式系统的体系结构。

8、嵌入式系统更多的表现为soc的特点,也就是把整个系统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例如,atmel的arm7的芯片91sam7x128/256等;用户可以获得廉价而功能强大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