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GA芯片怎么吹,芯片的锡球都不熔化?

楼主(2021-11-02):
为什么我的BGA芯片怎么吹,芯片的锡球都不熔化?

网友:
肯定是温度不够,风速太高。

网友:
调温360度15秒 时间可以了 另有的贴片是下面有元件固定胶,所以就难点  要吹30秒后  用夹子推动拿下

网友:
温度不够啊,看风枪,有的可以调到400,风速调到50,不要直接对着吹,风枪头不停的转动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