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式振荡电路PSPICE仿真无法起振

楼主(2021-11-02):
文氏桥式振荡电路Pspice仿真无法起振

网友:
大多的软件的元件是理想元件,是没有噪声的
而文氏桥式振荡器是要靠噪声起振的
在电路的负反馈回路中,用一个电位器代替电阻,点击仿真,然后左右的滑动电位器,电路开始起振,然后再慢慢的调节,使电路输出你想要的波形

网友:
PSPICE仿真的是理想环境,除非你自己将一些寄生参数定义到回路中,所以RC过大或过小也不会计算到寄生参数中。您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但两种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因为RC振荡电路有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响应时间和振荡频率,所以如果过大,响应时间太长或太短,导致在给定的时间里面没有响应或者太短而响应的图像不明显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