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缺陷检测方法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于FPC线路板?

楼主(2021-11-02):
现有的FPC线路板缺陷检测方法多衍生于PCB检测算法,但受本身独特性限制,FPC线路板缺陷精度要求更高,检测样板尺寸更大,样板成像易变形,而且FPC内部的电路排线精度很高,易产生线路粘连、交叉导致短路现象,且表面易反光,普通的镜头几乎不能同时提取电路板的内外部线路,这样就增大了检测的难度。

网友:
本身独特性限制

网友:
FPC线路板缺陷精度要求更高,检测样板尺寸更大,样板成像易变形

网友:
FPC内部的电路排线精度很高,易产生线路粘连、交叉导致短路现象

网友:
表面易反光,普通的镜头几乎不能同时提取电路板的内外部线路,这样就增大了检测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