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信号线串扰

楼主(2021-11-02):
    板子上有一根单独的vss_osc给osc提供ground电位,但是走线在osc输入和输出中间,请问我仿真串扰时时是否需要将地线也当作信号线进行仿真

网友A:
    那这应该是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应该是基准电压

那我仿真串扰的时候参考地是应该选择vss_osc还是用ground层?以及我是否需要将osc的走线当做信号线,和osc的输入输出一起仿真串扰?

网友(2021-12-23):
引用 楼主:
    那我仿真串扰的时候参考地是应该选择vss_osc还是用ground层?以及我是否需要将osc的走线当做信号线,和os ...

我也好奇,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