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失效数据

楼主(2021-11-02):
1、样品名称:控制电路
背景:该芯片用于柜机室内电控盒组件上。生产线上检测的过程中,正版功能测试出现异常。故障集成电路程序教研室发生程序错乱。
失效模式:功能失效
失效原因:过压和闩锁
分析结论:过压或电压脉冲引起端口网络击穿和端口网络局部闩锁失效。
分析说明:样品端口游记不大电流过热的现象,但未见端口网络局部熔融,原因是失效样品端口有过电压或电压脉冲,引起端口网络击穿;电压脉冲也因其另一端口网络产生局部闩锁效应而产生大电流,从而导致金丝键合引线过热,芯片金属化过热和层间金属化短路的现象。
2、通信接口集成电路
背景:该电路作为信号通信接口,整机板有多只该型号样品,失效样品在班上具有特定的位置特征。是小样品在整机工艺线上的检测时发现信号通信异常。
失效模式:功能失效
失效原因:闩锁
分析结论:闩锁效应引起的过电流烧毁失效。
分析说明:失效样品封装塑料鼓起、破裂,并有焦黄的现象,说明是小样品曾经经过够电流而产生局部高温的过程;开封后可观察到芯片的大多数金丝、电源及多数段楼有大面积金属过热、烧焦或熔融现象,证明失效样品芯片时由于大电流导致过热烧毁。
3、频谱分析电路
背景;在温度循环试验中,多个频谱分析电路出现问题,是小钱累计工作时间120min。测量中使用了两个测控台,两个测控台不共地。在连续发生频谱分析电路失效后,后续的温度循环试验中,两个测控台采用了共地措施,并且将温度循环箱的接线口处进行了密封,清除了温箱内的结霜现象;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在进行温循环是没有再发生频谱分析电路的失效现象。
失效模式:参数异常
失效原因:静电和过电损伤
分析结论:失效是由静电击穿和电烧毁引起。
分析说明:测试证实了样品的失效模式,并排除水汽影响:是小样品均发现芯片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击穿和烧毁。失效部位主要集中在芯片中靠近Pad位置的防静电输入保护网部分,1只样品芯片上的PLN9端是该FPCA的I/O端口。多数为静电击穿。
4、单片机电路
背景:高速CMOS单片机电路装机前已进行过筛选。5只失效样品,1只良品。失效现象表现为:1只样品可以进行紫外线擦除,但写入程序后显示校验失败:2只样品内容为空,但不能写入:另外2只样品内容非空,但不能擦除干净。
失效模式:功能失效
失效原因:静电和过电损伤
分析结论:4只样品为静电脉冲导致端口保护网络电路损伤:另1只样品为过电造成芯片的端口保护电路烧毁。
分析说明:1只样品的2个端口存在明显的国电烧毁形貌,应为过电应力造成芯片端口保护电路烧毁:其余样品各有1到2个端口的保护网络电路元件有局部电压击穿形貌,为静电导致的电压击穿。端口电路保护网络电路损坏,导致器件功能失效。

附件:

网友:
失效样品芯片时由于大电流导致过热烧毁

网友:
原来该可变精度单片模数转换电路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精度下降,功能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