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0.5选择PCB项目时不能直接选择上,是哪里设置才行啊?

楼主(2021-11-02):
AD16.0.5选择PCB项目时不能直接选择上,总是弹出选择框出来需要再次选择一下才行,是哪里设置才行啊?

网友:
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问题,应该是每次选择一个PCB项目时总是要再次选择下,可以将这个复选框关闭的,首先点击左上角的“DXP——Preference——PCB——General”,然后找到这个复选框,点击取消。

网友:
用AD16遇到类似情况,但是我是为了好选择重叠的元件走线,小的走线和位号,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