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怎样添加schlib和pcblib库文件?

楼主(2021-11-02):
altium Designer中怎样添加schlib和pcblib库文件?

网友:
点击库->libraries->安装->install from file
然后会弹出选择文件框,在文件类型那改为all files
即可看到文件夹内所有类型的文件
然后找到你需要的后缀为SCHLIB和PCBLIB的库文件添加即可

网友:
先把你的安装包中的lib文件夹复制到的的安装目录文件夹中。然后从启动软件,添加库。在软件右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