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流稳压电路平衡二极管原理

楼主(2021-11-02):
    电力设计小白,大家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平衡二极管是怎么起作用的吗?

网友:
    UO=ua7800的输出减去Vbe(Vbe约0.7V),加了D后,UA7800的输出提高了VD伏(VD为二极管D的正向压降,也约为0.7V),这样,UO就等于UA7800的输出电压!

网友:
    Q的存在使Uo比uA7800的标称电压低0.7V。为了得到 Uo = uA7800的标称电压,用D把uA7800的参考电位垫高0.7

网友:
    我查看下UA7800稳压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5A,扩流稳压意思就是输出电流实际值要比1.5A大。还有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压差实际上是靠三极管的导通内阻吃掉,所以三极管的实际功耗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在使用这个电路时需要选择合适功率的三级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