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磁芯的选择

楼主(2021-11-02):
反激电源变压器计时候当原边感量计算好以后,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择磁芯,然后计算圈数了,磁芯的选择对于大部的工程师都靠经验去选取的,当然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关于多少功率与开关频率所对应的磁芯,但是有很多的工程师可能会看到一些书上面用的Ap法去计算变压

很多刚学做电源的工程,对于Ap法是非常感兴趣的,下面我们就基于Ap法是怎么来的进行推导下。

首先Ap法就是根据磁芯的横截面积Ae与绕线的窗口面积Aw来计算的,AP=AeXAw,对于磁芯的横截面积Ae与绕线窗口面积Aw是可以在磁芯规格书里面查到的。有很多的磁芯规格书也是直接给出Ap值的,
首先反激变压器是根据临界模式来计算的,我们以最大功率最小输入电压时变压器工作在临界模式来计算的。

变压器原边峰值电流Ipk
原边圈数Np     副边圈数Ns
Ip_rms为原边绕组的有效值电流
Is_rms为副边绕组的有效值电流
J绕组电流密度6A/mm^2      Vor反射电压
Kw为磁芯绕线窗口的利用率0.4

原边绕组占用的窗口面积

因为变压器在绕组的过程中,会有挡墙,绝缘胶带,线与线之间的空隙等,我们磁芯的窗口利用率是不能到100%,根据的部分工程师的经验,一般磁芯的窗口利用率为0.4左右,我们这里选择Kw=0.4
那么实际的Aw1=Aw÷0.4

从上面的公式里面可以得出,功率越的磁芯选择越大,频率越大,磁芯的选择越小。
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了Ap后再去选择所对应的磁芯。

确定好磁芯后,根据磁芯的横截面积Ae值,可以计算出来变压器的圈数

网友:
反激变压器是根据临界模式来计算的

网友:
Ap法就是根据磁芯的横截面积Ae与绕线的窗口面积Aw来计算的

网友:
磁芯的窗口利用率是不能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