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编程中熟练使用const

楼主(2021-11-02):
在C语言关键字中const举足轻重,我们今天就深度聊一聊const的定义和实际应用,让它不再是迷。

C语言中const关键字是constant的缩写,是恒定不变的意思。通常翻译为常量、常数等,我们一看到const关键字马上就想到了常量。这是不精确的,精确来说应该是只读变量,其值在编译时不能被使用,因为编译器在编译时不知道其存储的内容。那么const推出的初始目的正是为了取代预编译指令,消除它的缺点,同时继承它的优点。

事实上在C语言中const功能很强大,它可以修饰变量、数组、指针、函数参数等。

1、const 修饰的只读变量:
C语言中采用const修饰变量,功能是对变量声明为只读特性,并保护变量值以防被修改。

例如:
const  int Max = 100;
int  Array[Max];

这个大家可以在Visual C++6.0创建一个.c文件测试一下,你会发现在.c文件中编译器会提示出错。我们知道定义一个数组必须指定其元素的个数,这也从侧面证实在C语言中const修饰的Max仍然是变量,只不过是只读属性罢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定义变量的同时,必须初始化,并且不能再重新赋值。

2、节省空间,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分配,同时提高效率
编译器通常不为普通const只读变量分配存储空间,而是将他们保存在符号表中,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编译期间的值,没有了存储与读内存的操作,使得它的效率也很高。

例如:
#define  M  3   //宏常量
const int N= 5;   //此时并未将N放入内存中
int i = N;     //此时为N分配内存,以后不再分配
int I = M;     //预编译期间进行宏替换,分配内存
int j = N;     //没有内存分配
int J = M;    //再进行宏替换,又一次分配内存

const定义的只读变量从汇编的角度来看,只是给出了对应的内存地址,而不是像#define一样给出的是立即数。所以,const定义的只读变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只有一份备份(因为它是全局的只读变量,存放在静态区),而#define定义的宏常量在内存中有若干个备份。#define宏是在预编译阶段进行替换,而const修饰的只读变量是在编译的时候确定其值。#define宏没有类型,而const修饰的只读变量具有特定的类型。

3、修饰一般变量
一般变量是指简单类型的只读变量。这种只读变量在定义时,修饰符const可以用在类型说明符前,也可以用在类型说明符后

例如:
int  const  i = 2;    或 const  int  i  =  2;

4、修饰数组
C语言中const还可以修饰数组,举例如下:
const int array[5] = {1,2,3,4,5};
array[0] = array[0]+1; //错误
数组元素与变量类似,具有只读属性,不能被更改;一旦更改,如程序将会报错。

5 修饰指针
C语言中const修饰指针要特别注意,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来限定指向空间的值不能修改;另一种是限定指针不可更改。举例说明如下:

Const离谁近修饰谁的原则

例如:
const int * p1; //定义1,p1可变,p1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 const p2; //定义2,p2不可变,p2指向的对象可变

上面定义了两个指针p1和p2。
在定义1中const限定的是*p1,即其指向空间的值不可改变,若改变其指向空间的值如*p1=20,则程序会报错;但p1的值是可以改变的,对p1重新赋值如p1=&k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定义2中const限定的是指针p2,若改变p2的值如p2=&k,程序将会报错;但*p2,即其所指向空间的值可以改变,如*p2=80是没有问题的,程序正常执行。

6、修饰函数参数
const修饰符也可以修饰函数的参数,当不希望这个参数值在函数体内被意外改变时使用。所限定的函数参数可以是普通变量,也可以是指针变量。

举例如下:
void fun1(const int i){其它语句……i++; //对i的值进行了修改,程序报错其它语句}

告诉编译器i在函数体中不能改变,从而防止了使用者的一些无意或者错误的修改。

void fun2(const int *p){其它语句……(*p)++; //对p指向空间的值进行了修改,程序报错其它语句}

7、修饰函数的返回值
Const修饰符也可以修饰函数的返回值,返回值不可被改变。

Const int Fun(void);

网友:
C语言中采用const修饰变量,功能是对变量声明为只读特性,并保护变量值以防被修改

网友:
const定义的只读变量只是给出了对应的内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