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通信的几种方式

楼主(2021-11-02):
数据通信中,数据在线路上的传送方式可以分为单工通信、半双工通信和全双工通信三种。

数据通常是在两个站(点对点)之间进行传输,按照数据流的方向可分为三种传输模式:单
工、半双工、全双工。

单工通信(simplex)

单工通信只支持信号(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正向或反向),任何时候不能改变信号的传输方向。
为保证正确传送数据信号,接收端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若校验出错,则通过监控信道发送请求重发的信号。
此种方式适用于数据收集系统,如气象数据的收集、电话费的集中计算等。
例如计算机和打印机之间的通信是单工模式,因为只有计算机向打印机传输数据,而没有相反方向的数据传输。

半双工通信(half-duplex)

半双工通信允许信号在两个方向上传输,但某一时刻只允许信号在一个信道上单向传输。
因此,半双工通信实际上是一种可切换方向的单工通信。
此种方式适用于问讯、检索、科学计算等数据通信系统;
传统的对讲机使用的就是半双工通信方式。由于对讲机传送及接收使用相同的频率,不允许同时进行。因此一方讲完后,需设法告知另一方讲话结束(例如讲完后加上’OVER’),另一方才知道可以开始讲话。
若要改变传输方向,需由开关进行切换。半双工方式要求收发两端都有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由于这种方式要频繁变换信道方向,故效率低。

全双工(full-duplex)

全双工通信允许数据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输,即有两个信道,因此允许同时进行双向传输。
全双工通信是两个单工通信方式的结合,它要求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都有独立的接收和发送能力。
全双工通信效率高,控制简单,但造价高。
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是全双工方式。一般的电话、手机也是全双工的系统,因为在讲话时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

网友:
单工通信只支持信号(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正向或反向),任何时候不能改变信号的传输方向

网友:
半双工通信实际上是一种可切换方向的单工通信

网友:
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是全双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