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WIFI模块单片机MCU供电方案,60V耐压DC-DC降压BUCK电路原理图:ECP2459

楼主(2021-11-03):
ECP2459是一款电流模式DC-DC异步降压转换器。内置MOSFET可以提高大功率转换效率,最高可实现1A以内的峰值输出电流,带载3W以内。内置补偿电路,提供稳定的环路补偿。电流模式在宽电压输入的条件下拥有优秀的动态响应和系统稳定性。

实测带载3.3V,500MA,峰值电流1A,输出稳定没有掉电流情况,防止模块单片机mcu重启或死机,SOT23-6小封装兼容MP2459,实用性强。
输入50V,输出5V恒压原理图:
输入50V,输出3.3V恒压原理图:
PCBA细节:
PCB布局对电路实现稳定工作非常重要,以下建议供参考:
1)开关电流路径尽量短,输入电容、高边MOSFET和外部开关二极管形成的环路区域尽量小。
2)旁路陶瓷电容靠IN端就近放置,SW输出相关走线尽量短而粗。
3)所有反馈电路连接需短而直接,反馈电阻和补偿元件尽可能靠近芯片。
4)SW路线远离敏感的模拟区域,如FB。
5)SW、IN、特别是地要分别连到一个大面积覆铜区域,以冷却芯片、改进热性能和加强长期的可靠
性。
输入50V,输出3.3V 1A,实测温度:52℃(环境温度26℃)

网友:
内置MOSFET可以提高大功率转换效率

网友:
感谢提供有用的信息

网友A:
    楼主后面加个铝电解电容是否因为带重载纹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面加个铝电解电容是否因为带重载纹波大?

是的,压差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面加个铝电解电容是否因为带重载纹波大?

楼主,还有个问题想问下你,我注意到规格书给的电感是33uh,而你实际使用的应该是22uh,请教下你调整这个电感的感量的原因是因为计算得出还是因为调整电感后纹波和效率都更高了?我尝试按照规格书上面的计算公式来算电感,但不知道这两个参数是多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22或者33uh还想请教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个问题想问下你,我注意到规格书给的电感是33uh,而你实际使用的应该是22uh,请教下你调整这个 ...

    电感越大纹波越低,用22uh是因为我手上没有33uh的电感了,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