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W左右的冷光片驱动器发热比较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1-11-03):
网上购买的10W左右的冷光片驱动器,220V交流通过适配器转12V直流后再经过驱动器转换成110V高频交流电,接通冷光片后,容易出现220V交流转12V直流的那个适配器被烧掉,是怎么回事?而且过程中适配器和驱动器都发热比较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因為同樣的輸出10W 輸入電壓由220V->110V 電流增加了一倍 故零件可能會燒壞

网友:
220v交流转dc12v再转110v交流,10w冷光片,这样效率太低了吧
为什么不直接把220vac转110vac?

网友:
电流可能过大,先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