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过压使用的隐患

楼主(2021-11-03):
做了一个产品,在12V电源转5V DC-DC的输入端使用6.3V的陶瓷电容,现在产品估计已经发货10K台左右,这个产品在测试过程只没有发现电容烧毁的问题,现在也做了实验,加了18V左右电压,做高温50度,做了产不多40小时,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问下,这个在产品长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
陶瓷電容MLCC因為是堆疊式的 若超過耐壓長時間可能會造成短路

网友:
陶瓷电容击穿后两种表现:着火、高漏电

网友:
你在DC-DC的输入端使用6.3V的陶瓷电容是多此一举,陶瓷电容击穿后只要不着火,你是看不出来影响的。

网友:
陶瓷电容有可能会被击穿,形成短路(两端阻值变成几欧姆或更小),如果输入端有过流保护的话这个电容并不会起火。

网友:
会烧毁,开路

网友:
    这将是你们公司破产的最有力推手。

网友A:
    电容损坏会短路,你想想有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损坏会短路,你想想有啥影响~~

沒有影響!

    我從來不買自己設計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