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FPC线路板层压工艺

楼主(2021-11-03):
多层印刷线路板是指由三层及以上的导电图形层与绝缘材料交替层压粘结在一起制成的印刷电路板。压板就是用半固化片将外层铜箔与内层,以及各内层与内层之间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成为多层板。 利用半固化片的特性,在一定温度下融化,成为液态填充图形空间处,形成绝缘层,然后进一步加热后逐步固化,形成稳定的绝缘材料,同时将各线路各层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多层板。

网友:
压板就是用半固化片将外层铜箔与内层,以及各内层与内层之间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成为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