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一下大家怎么用orcad打开AD原理图的?

楼主(2021-11-03):
    AD软件无法安装,不能用导出的方法设置一下的,这样还能打开吗?

网友:
    1)、AD16中的原理图要保存为ASCII格式;

    2)、为ASCII格式的原理图单独建立一个工程;
3)、对新建立的工程,
    选择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进行编译;

    4)、打开Orcad原理图,
选择Editor为OrCAD PCB Designer Professional w/PSpice;

    选择File—>Import Altium Schemetic;

在PrjPCB file点击…选择已经编译完的工程文件;

    5)、指定一个目标空目录用于导入原理图;

6)、点击“Translate”开始导入;
    会看到Translate按钮在转圈,说明正在导入;

    7)、命令行出现错误提示:
Could not find E:/cgxx/Prjs/no.7/SCH/main_control_oitn6_v2d0/oit7_export_exam.dsn
    Could not find E:/CGXX/PRJS/NO.7/SCH/MAIN_CONTROL_OITN6_V2D0/OIT7_EXPORT_EXAM.DSN
    不用管,实际上已经导入成功;
8)、在Capture中打开导入的OIT7_EXPORT_EXAM.DSN文件,
发现很多原理图在页面外面,更改页面大小为最大;
Ctrl+A选中所有Parts和wire,移动到合适位置,再将页面设定到符合实际需要的大小;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可是我没有AD软件可以用啊,只有AD画好的图纸,就是没有办法保存为ASCII格式,想问问有没有工具可以直接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