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 99SE中删除纸张外的元件

楼主(2021-11-03):
刚接触PCB不久,画PCB原理图的时候,不知怎么搞得,发现在paper size范围外放了一些元件,我试过选大的纸张,但发现元件还是在纸张外面,没法选中,请教大牛如何删除paper外的元件,我用的软件是protel99se,先谢了。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我这个问题吗?

网友:
先将纸张设置足够大,然后在移动器件或是删除器件。

网友:
    楼上的方法没有问题

网友:
    试试选择图纸内的器件,然后编辑选择 选择外部(也就是反选)然后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