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电压供电的移动设计两个细节

楼主(2021-11-03):
本文将探讨在混合电压供电的移动设计中,混合电压电平如何提高ICC电源电流及逻辑门如何降低功耗。当前的移动设计在努力在高耗能(power-rich)的功能性和更长电池寿命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低ICCT技术有利于节能

  目前,大多数都备有多个电源轨,但在输进高电平(VIH)低于电源电压(VCC)时,仍可能产生不定功耗。当输进电压为电源轨电平(VIL = Gnd 或 VIH = VCC)时,CMOS一般具有极低的静态ICC和泄漏电流,故是移动应用中逻辑器件的首选技术。不过,若VIH < VCC,会发生这种情况:输进级的PMOS和NMOS晶体管可能均在不同级“导通”,此时传导电流,在这个状态期间,静态电流ICC增加,存在一条从VCC到Gnd的路径。这个增加的电流被称为ICCT电流,亦是输进电压逼近阈值时的电源电流。图1描述了这种情况。

  图1:逻辑门和输入电压条件。
  注释:*输进电压即是电源电压Vcc时为使用CMOS门电路的理想状态;这时ICC电流极低。
  *在混合电压情况下,若Vin < VCC,ICCT电流出现,功耗也随之产生。

  一般在CMOS门电路的设计中,输入电压阈值或输入切换点为VCC/2;不过,飞兆半导体的低ICCT门电路采用专有的输入电压设计,可降低输入阈值电压,增大输入电压范围,同时不影响有效逻辑低电平VIL。如前所述,当输入电压为0V或VCC时,CMOS门电路的耗电量极低,而产品数据手册通常会注明该条件下的ICC。因此,系统设计人员在VIH值小于VCC时看到ICC电流增大可能颇为惊讶。下面的图2显示了一个重新设计的输入结构的优点。图2所示的VIN-ICC 曲线图比较了一个标准CMOS输入器件和一个低ICCT输入器件。静态功率由基本DC功率公式决定:P=ICC×VCC。在本例中,输入VIH为2.5V,标准CMOS门电路输入的功耗等于3.0mW (3.6V ×0.83mA) ,而低ICCT门电路的功耗只有0.003mW (3.6V×0.99uA);也就是说,利用低ICCT器件,静态功耗降低了100%。
  图2:ICC-VIN输入曲线 (Vcc=3.6V, VIN=“2”.5V)。

        ICC电流的增大十分重要,因为它会大幅度增加器件的静态功耗。飞兆半导体的专有低ICCT输入结构可在ICCT电流出现期间限制其范围,如图2所示。

  表1:不同VIH条件下的节能潜力。

  表2:飞兆半导体的NC7SVL低ICCT门电路。

        表1比较了不同VCC/VIN条件下的ICCT电源电流级。从表中可看出,飞兆半导体的低ICCT门电路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在混合电压系统中,利用低ICCT门电路,与逻辑门电路相关的功耗可降至微不足道。
  表2列出了低ICCT门电路供货情况。根据需要可以提供额外的功能。当现有应用因前面讨论的输入条件而出现功耗过大时,用户可利用标准引脚输出,直接简便地进行替换。

总结

       延长电池寿命的要诀是降低各级的功率。随着便携设备整合更多的功能,功耗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飞兆半导体的NC7SVL低ICCT tinyLogic产品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个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此外,飞兆半导体先进的小尺寸microPak封装技术,以及新推出的更小的1.0x1.0mm MicroPak 2封装技术,可显著降低线路板空间要求。
  对于功率预算十分紧张的便携应用产品来说,耗电量的增加是不能接受的。NC7SVL低ICCT门电路能够帮助系统设计人员在将功率保持在预算之内,并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CMOS一般具有极低的静态ICC和泄漏电流,故是移动应用中逻辑器件的首选技术

网友:
  ICC电流的增大十分重要,它会大幅度增加器件的静态功耗

网友:
延长电池寿命的要诀是降低各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