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 Drill oversize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03):
这个叫做钻孔余量一般设置成多少,我们现在都设成0,会有问题吗?这个值影响什么,是不是生成的gerber和实际不一样呀?

网友:
這個值其实是一種補償,因爲dill hole鍍銅后,孔徑自然會變小

此處我們通常設置為0.0762mm,不過我認爲設置為0應該沒有問題,板廠
應該會去做補償的,因爲通孔,盲孔,埋孔的孔銅厚度都是不同的,而
我們只是設置一個值,也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