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ads pro的教程?

楼主(2021-11-03):
有没有pads pro的教程?

网友:
创建Mark点
1.打开PADS layout,点击工具,点击元件封装器。
2.点击圆圈绘图工具栏目,然后点击箭头所指的端点编辑器。
3.弹出端点编辑,选择表面贴装即选择元件类型为贴片元件。
4.修改不捕获至栅格,去掉勾选
5.光标放置在原点位置,中间的那个点就是原点坐标。单击放置焊盘,默认是方形。
6.选中焊盘,右键,特性进入焊盘栈。绘制直径为1mm的焊盘。
7.绘制完焊盘之后,然后绘制铜箔。铜箔直径可以设置为2mm。
8.绘制完了之后,接下来绘制禁止区域,也就是外面的那个圈。
这个可以是2D线转换而来,先用2D绘制工具绘制一个圆圈,比铜箔的直径要稍微宽些。然后选择2D线右键特性,选择为禁止区域即可。
9最后保存到库中,命名封装为MARK。

视频教程多的很

网友:
    老吴博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