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择注重的参数有哪几项?

楼主(2021-11-03):
使用在电源中

网友:
1、负载电流IL ——它直接决定于MOSFET的输出能力;
2、输入—输出电压——它受MOSFET负载占空比能力限制;
3、开关频率FS——参数影响MOSFET开关瞬间的耗散功率;
4、 MOS管最大允许工作温度——这要满足系统指定的可靠性目标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1、极限参数:
1)额定电流:开关ON时,额定电流有效值>满载时2倍
2)额定电压:开关OFF时,漏源击穿电压>开关2端承受电压之和。
3)额定功率:Pd=I2*Rds*D+1/2*(V1+V0)*(I0/(1-D))*(tr+tf)*fs
2、性能参数:
1)通泰电阻(选小的)
2)栅极电荷(选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