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编译后启动的AXD中什么都没有,怎么办?

楼主(2021-11-03):
我在ads中写了一个小程序debug后,弹出的axd窗口中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啊? 至于设置只在debugrel settings中改过ARM Linker-output-RO base(0x40000000) RW base(0x40003000)
 -options-Image entry point(0x40000000)
其他的没改过,按照书上讲的,就应该进入到调试界面啊,编译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文件中的start Example1 都变成了蓝色的啦,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程序代码如下:
AREA Example1,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MOV R0,#15
MOV R1,#8
ADDS R0,R0,R1
B START
 END

网友:
你打开AXD,在options下单击configure targe ,会跳出choose targe 界面
选择ARMUL(软件仿真),就可以了。ADP 是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