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单片机例如DSP的CPU频率要远远高于外部晶振的频率?

楼主(2021-11-03):
这是由于芯片本身内部的哪个结构造成的吗?我认为Cpu的速度应该小于等于外部晶振的速度啊 例如51单片机

网友:
因为石英晶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一般很低,为了保证CPU的高速运行,CPU内部一般都有倍频器,例如STM32单片机,外部接8mhz晶振,但是通过内部的倍频器(锁相环)可以达到72Mhz

网友:
高级的内部有分频器和倍倍频器,电脑CPU也差不多,内部有倍频,主板上外频,主频=外频*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