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的开发板和核心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03):
请问FPGA的开发板和核心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FPGA开发板一般是由一块组成的,有FPGA核心器件和外围器件接口等,但是有的FPGA是由两块板子组成,母版和核心板,母版上主要是外围接口,外围器件等,核心板上主要是FPGA器件,还有一些晶振电路等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开发板是主芯片也就是fpga主芯片 和外围电路一起。而核心板就是主芯片也就是fpga。 核心板可以用其它类似接口的核心板不一定是同一型号的fpga。 相当于把开发板中的核心板(核心板包含fpga一定电路)做成了插座,核心板(核心板包含fpga一定电路)还可以用其它相同接口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