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符号与,或,非,在Multisim仿真软件中的那里

楼主(2021-11-03):
逻辑符号与,或,非,在Multisim仿真软件中的那里?

网友:
pspice,可以对众多元器件构成的电路进行仿真分析,这些元器件以符号、模型和封装三种形式分别存放在扩展名为slb、lib和plb三种类型的库文件中。*.slb库中的元器件符号用于绘制电路图;*.lib库中的元器件模型用于电路仿真分析;*.plb库中的元器件封装形式用于绘制印刷电路板的版图
Protel包含了电原理图绘制、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混合信号仿真、多层印制电路板设计(包含印制电路板自动布线)、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图表生成、电子表格生成、支持宏操作等功能,并具有Client/Server (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同时还兼容一些其它设计软件的文件格式,如ORCAD,PSPICE,EXCEL等,亦可做PCB板,
Proteus(海神)的ISIS是一款Labcenter出品的电路分析实物仿真系统,可仿真各种电路和IC,并支持单片机,元件库齐全,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