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通信深入探讨

楼主(2021-11-03):
单片机开发过程中,我们常用的通信协议主要有UARTSPII2C这几种,是吧。这三种通信协议,本质上都是串口通信,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钟周期中,只发送一个数据位。顾名思义,如果在一个时钟周期里面发送多个数据,是不是就是并行通信了,并行通信,自然需要更多的数据线,进而会占据更多的资源。不过并行通信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或者说一个时钟周期内)可以传递更多的数据,比如在大屏显示这种通信类型的时候,一般就需要使用并行传输协议。没办法呀,数据量太大,不得不如此。但是在相对低速的通信场景中,串口通信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需求,所以在单片机的外设资源中,串口通信占据了不少份额。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串口通信的原理。串口通信的接收过程,大概就是上图中描述的样子。这个图中我们只是使用三个数据来示意表达。DSR发送过来的“010”这三个数被移位寄存器移位以后,通过“D1D2D3”并行输出。实际上一般这里是8D触发器,实现8个串行数据的并出效果,单片机的最小存储单元一般是8bits么。发送端实现的一般是“并入串出”,只是方向反过来了,原理和上面的一样的。上图中N管和P管组成的电路是为了上电的时候,对D触发器的数据进行复位,这个地方大家不必太在意。

UARTSPII2C这三种最为常用的串口通信中,以UART的实现最为简单,通信的双方不需要严格的时钟配合,只需要设定好波特率就可以了。所谓不需要严格的时钟同步,也就是说通信的双方可以使用各自的时钟,通信双方的时钟频率不一定相等,我们在使用UART进行数据通信的时候,每次发送的数据最长是8bits,可以比这个短,但是不能再比这个长了。如下图所示,数据位可以是8/7/6三类。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一次发送多个数据不行么?

异步通信可以允许通信的双方具有一定的时钟误差,时钟误差越大,每次能够发送的数据位数就越短;时钟误差越小,每次能够发送的数据长度也就越长。为什么是这样呢?假定对于主机,一个bit对应的脉冲数正好是10个,对于从机一个bit对应的脉冲数是10.2个。那么随着bit数的增多,比如达到5bit的时候,从机就会出现有51个脉冲数,那多出来的一个脉冲数该怎么对应呢?电路设计上该怎么设计呢?换句话说,就会出现数据错位。从这个例子来看,只要从机和主机时间频率上有误差,随着单次数据传递量的增长,那么一定会有数据错位出现。这个也就是UART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一次只传输一个byte,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数据错乱的情况发生。

我们下面用图形化的方式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如上图所示,PWM1PWM2是两个不同的时钟信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时钟的周期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让这两个时钟都同时从A时刻起步,大家可以看一下,到达B时刻的时候PWM1PWM2已经反相了,到达C时刻的时候PWM1PWM2又变成同相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到达C时刻的时候,PWM2的周期数已经比PWM1多了一个了,那么多出来的这个时钟周期就会出现无法和数据位匹配的情况。反过来对于数据来说,也就是会出现数据错乱的现象。
       但是SPIUART通信的双方有一条时钟线相连,通过这条时钟线他们实现了严格的时序匹配。因为双方时序完全一致,那么在数据采样、移位以及存储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数据错乱的情况。某种意义上时钟有多快,数据传输的速度就会有多快。当然实际应用中,SPII2C数据传输的速度,还受到通信接口本身器件特性(结电容)、CPU处理数据的速度、存储器存储数据的速度以及布线等因素的影响,具体的数据传输速度是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确定的一个值,我们需要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对于Uart来说,为什么通信双方的波特率需要设置的是一样的呢?波特率是不是就是数字信号采样的速率,如果通信双方采样的速率不一样,很显然会导致错误的结果。我们假定UART发送方的波特率是9600,接收方的波特率是19200。发送方发送的数据是“0101 0001”,那接收方会接收到什么数据呢?我们这里接收方数据采样的速率是不是发送方的两倍呀,大家可以看下面的图。

接收方数据采样出来的数据是不是0011 0011”呀,是不是发送方的每个数据才接收方采样了两次呀,而且停止位是不是还出现了错误。这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了,发送方和接收方波特率必须一致的原因。
异步通信,相比同步通信,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说信号传递的速度相对较慢。在UART协议中,每个字符都需要起始位和停止位作为字符和开始和结束的标志,另外还有一个校验位,这些辅助设施大约增加了20%的信息位,以至占用了信号传输的时间,所以通信的速度就上不去。

网友:
一个时钟周期中,只发送一个数据位

网友:
UART的实现最简单,通信的双方不需要严格的时钟配合,只需要设定好波特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