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怎么调试 DAbt_Handler

楼主(2021-11-03):
我的ARM应用无法工作。当我在软件仿真器或者JTAG调试器中运行时,我注意到程序计数器(PC/R15)跳到了DAbt_Handler标签。问:这意味着什么?我该如何找到我程序崩溃的位置?

网友:
这是默认的Data Abort异常处理(函数)。你的应用尝试读或写某个非法的内存位置。你可以通过把R14(链接寄存器LC)的值减去8的方式计算该非法内存位置。减8可以计算指令队列中产生本异常的指令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