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一种合适的电流传感器来检测电流

楼主(2021-11-03):
电流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电流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符合一定标准需要的电信号。通常串联在电子产品的电路里面,可以检测出电路里面的电流值大小。
凡是一切能够检测电流大小的,皆是电流传感器,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电阻。
为什么要使用电流传感器?
需求。
1.硬件的需求,比如说过流保护。
2.软件的需求,单片机、 PLC 、自控系统
3.人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越智能,需要越来多的眼睛,电流作为一个基本的电气参量,检测电流的场景会越来越多。

电流传感器分类及主要原理
1、分流器
分流器实际就是一个阻值相对 很小的电阻。当有电流通过时,产生压降。
这种应用时,可能同时伴随着运算放大器。

2、电流互感器(CT)
电流互感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将一次侧大电流转换成二次侧小电流来测量的仪器

3、霍尔传感器
载流子在外加磁场中运动时,轨迹发生偏移,在两侧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电势差即霍尔电压。uV 量级 基本上都是内部集成运算放大器处理。

电流传感器对比

霍尔效应电流传感器优点
1,交直流通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以 VCC/2 作为零电流时的电压输出。
当电流 IP > 0 时, Vout > Vcc / 2; 当电流 IP < 0 时, Vout < Vcc / 2

2,体积小,插入损耗低。

3,响应迅速,微秒级。

4,隔离应用时系统简单。
霍尔电流传感器,通过磁场作为媒介,一次侧和二次侧隔离介质为高分子环氧树脂。

单芯片电流传感器:
采用SOP8 封装, 替代 allegro   的 ACS712 等产品, 已经成功的用于电源,光伏,变频器等领域,

可编程线性霍尔传感器:
该类产品主要用于霍尔电流传感器模块 , 主要用于各类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模块

网友:
分流器实际就是一个阻值相对 很小的电阻

网友:
电流互感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将一次侧大电流转换成二次侧小电流来测量的仪器

网友:
电流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电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