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是否需要驱动器?

楼主(2021-11-03):
各位大神,我们正在设计一款BUCK电路,输入24V、5A,输出16.8V、6A,电源芯片输出PWM波电压+6V,BUCK中的续流二极管也采用MOS管同步整流,请此情况下需要增加PWM驱动电路不?如果增加,可以增加什么类型、什么型号器件?

网友:
BUCK不能用芯片驱动,可以采用自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