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前要和厂家说明哪些事项?

楼主(2021-11-03):
  PCB打样前要和厂家说明哪些事项?

   PCB打样前,用户除了提供图纸外,还需要和PCB生产厂家沟通清楚自己的需求,否则一些小细节出错就会直接导致整块PCB板的报废。那么,PCB打样前要和厂家说明哪些事项呢?
  1、材料:首先要说明用什么样的制作材料,目前用的最普遍的是FR4,主要材料是环氧树脂剥离纤维布板。
  2、板层:要说明制作PCB的层数是多少,层数越多则制作难度越大,价格更贵。
  3、阻焊颜色:颜色有好多种,可根据自身要求来进行选择,一般用的最多的颜色是绿色。
  4、丝印颜色:指PCB上丝印的字体和边框的颜色,一般选择为白色的较多。
  5、铜厚:一般会根据PCB电路的电流来进行科学计算铜的厚度,一般铜越厚越好,但成本会更高,所以需要合理平衡。
  6、过孔是否覆盖阻焊:过阻焊就是将过孔绝缘起来,否则就是让过孔不绝缘。
  7、表面处理:常见的表面处理工艺就有喷锡、沉金、镀金、OSP、热风平整、化学镍耙金等; 不同的表面处理价格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一定要认真区分并向厂家告知需求。
  8、数量:制作PCB的数量要一定要说明清楚。有些pcb厂家规定了最低数量的,如5片或10片起做,如果这一项不说明,则厂家会默认为是最低数量。
  以上便是PCB打样前要和厂家说明的一些事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一般会根据PCB电路的电流来进行科学计算铜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