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i=0;i<120;i++)---i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从120改成500 LED一直是常亮了

楼主(2021-11-03):
for(i=0;i<120;i++)---i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从120改成500  LED一直是常亮了

网友A:
先让灯亮或是灭,主程序里应该加上LED=0/LED=1;然后再取
反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让灯亮或是灭,主程序里应该加上LED=0/LED=1;然后再取
反循环

/*         ??:???LED
        ??ED??????????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500;i++);

//???
void main()

        while(1)

                LED=~LED;
                DelayMS(500);
        }
}

具体怎么改

网友B:
void main()
{
        //在这加LED的状态,LED=0;/LED=1;
        while(1)
        {
                LED=~LED;
                DelayMS(5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
{
        //在这加LED的状态,LED=0;/LED=1;

//在前面会不会注释掉

楼主:
这个变量i用的<120,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量i用的<120,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

51单片机(8位 2^8=256)

数据类型为char,计数范围为0-255,就是会一直在while里循环,led状态不会翻转,所以会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量i用的<120,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

51单片机(8位 2^8=256)

数据类型为char,计数范围为0-255,就是会一直在while里循环,led状态不会翻转,所以会常亮

就是会卡死在for空循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