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上磁珠到去耦电容到SINK IC

楼主(2021-11-03):
一直有个疑惑,磁珠是过滤杂波用的,为了EMI传导性能要求用途,可是磁珠后面的去耦电容一般只COVER了10MHZ  20MHZ左右的电流低阻抗通路,低频部分电流需要VRM供应,可是低频电流被磁珠隔离了呀,虽然磁珠低频阻抗不大,但是也不小,那么这个PDN需求矛盾了,PDN要求低阻抗,可是仿真发现磁珠总是在100KHZ左右搞出一个高阻抗,请问这个要怎么理解。

楼主:
是否需要加本地47UF级别的大电容?100uf?

网友:
    通常磁珠频率工作在十几兆~数百兆范围,通过热消耗的方式,吸收高频电流,对低频呈现较低阻抗;PDN要求低阻抗,是指电源层对GND层呈现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