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il文件加载录制好的scr文件,能否将该scr的快捷键也加到.il文件中,谢谢!

楼主(2021-11-04):
    求助大神解答,希望能提供代码,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之前自己做了一些SCR文件把它放在快捷键里面使用,有段时间没用这个软件了,大概是在ENV文件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自己做了一些SCR文件把它放在快捷键里面使用,有段时间没用这个软件了,大概是在ENV文件里添加。

    嗯嗯,ENV里是可以加的,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用加载skill的方式去加载sc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il文件里写  axlShell(“replay 123.scr”),注意都是因为符号,123自己换成你scr的有效路径。 ...

    非常感谢,但是不行呢直接就报错了,如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不行呢直接就报错了,如下图

    图不显示,补充如下

网友(2025-04-30):
引用 楼主:
    图不显示,补充如下

    你前面應該要先註冊~這個il的名稱~不然不能用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