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可不可以像HFSS一样把模型的一部分设置为non model

楼主(2021-11-04):
现有一个模型需要试验其中一部分加或不加对结果有无影响,又不想把这部分删掉,因为画起来挺麻烦,所以希望有像HFSS中的non model功能,即仿真的时候不考虑这部分?

网友:
仿真可以设置不计入好像是在求解器那里设置,具体的记不清位置了,现在电脑没装这个软件

网友:
是啊,最简单的方式,好像也可以直接设置不参与仿真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CST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建议你直接删掉即可。删掉之前,同一坐标系下,导出模型为stp,或者sat文件。需要用这部分模型的时候,直接导入。整个操作也就几秒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