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和protel在电路分析上功能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11-04):
Pspiceprotel在电路分析上功能有什么不同?

网友:
pspice的长处在于对小信号的分析,模拟,仿真。可以对直流,交流,瞬态,monte carlo分析,对信号电路的设计与定型的帮助很大。
protel的仿真功能比较简单。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