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04):
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如何处理?

网友:
“File”-“Fabricaion OUTPUT”—“NC Drill File”,
弹出如下窗口,设置参数,现选择MIll。点击确定
弹出“Import Drill Data”。选择“Units”进行输出设置
设置参数与第二步一致,设置之后。点击确定
这时可以看到钻孔。输出钻孔文件。点击“File”-“Export”—“Gerber ... ”进行输出
设置输出选项进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