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2.5怎么调用元器件?

楼主(2021-11-04):
    公司计划建立统一的元器件库,建好后,在绘制原理图时要怎么调用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选择“3D Cell Import”弹出元器件模型导入窗口,Cell Name是选择需要设置的元器件,3D File选择需要导入的模型,Scale是缩放比例,Rotate可以旋转模型,Offset可以设置原点的偏移,中间有视图调整,右侧为预览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