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itop修改uboot使之能保存环境变量

楼主(2021-11-04):
如何itop修改uboot使之能保存环境变量,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修改uboot使之能保存环境变量
思路与步骤:

        1.想要保存环境变量,就要使用saveenv命令

        2.由uboot的命令体系可推测saveenv命令对应的函数是do_saveenv,可以在sourceinsight工程直接搜索此函数

        3.找到函数int do_saveenv (cmd_tbl_t *cmdtp, int flag, int argc, char *argv[]),发现真正做事的函数是saveenv()函数

        4.继续找saveenv()函数,发现有很多个,真正的在env_auto.c中

        5.分析uboot,可知INF_REG3_REG的值,如果没记错INF_REG3_REG = 7的,所以走的是else这条路

        6.你会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做,只有 printf("Unknown boot device\n");

        7.那我们就添加保存的函数,函数哪里来,就在前面,saveenv_movinand(),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函数

        8.你以为这就完了,不存在的,进去看看它做了什么

        9. mmc_init(find_mmc_device(0));检查mmc设备是否存在
       movi_write_env(virt_to_phys((ulong)env_ptr));把要保存的环境变量写进去,没毛病,这是我们想要的,可是这函数里面有个致命的错误

        10.movi_write(raw_area_control.image[2].start_blk,
                raw_area_control.image[2].used_blk, addr);我们源码中把要保存的环境变量保存到raw_area_control.image[2]中,但实际上uboot的分区是
                raw_area_control.image[3]保存的才是环境变量

        11.在哪看分区信息?init_raw_area_table()函数中,可以直接由raw_area_control的定义间接找到

        12.把raw_area_control.image[2]改成raw_area_control.image[3],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