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数码管仿真的时候不亮,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11-04):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ZH(unsigned char BCD);
void delay(int time);
sfr LED=0xA0;//定义LED为P2口的地址
void main(){
        while(1){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LED=ZH(i);
                        delay(1000);
                }
        }
}

unsigned char ZH(unsigned char BCD){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X=BCD/10;
        Y=BCD%10;
        X<<=4;
        return X|Y;

void delay(int time){
        unsigned char j;
        for(time;time>=0;time--)
                for(j=125;j>0;j--)
                        {;}
}

网友:
4511是驱动共阴极数码管的,你先确定图上的两个数码管选用的类型吧,这个容易忽略

网友:
4511输出没有限流电阻,会烧坏东西,再一个检测一下4511输出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数码管选错型号了,看电路应该选共阴的,估计选成共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