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运行时间长后,为什么无法进入CAN中断了?

楼主(2021-11-04):
DSP28335的
can通信
,在运行2.5小时左右时,CAN轮询发送正常,但是接收中断进不了了,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啊?

网友:
检查下CANGIF0/1的 TCOF标志位,是否是1,如果是1,说明是时间戳计数器溢出了。eCAN模式下(非SCC)时间戳寄存器是个32位寄存器,如果是500k波特率的情况下,2us增加一次,所以溢出需要1.19小时后就溢出,进入时间戳溢出中断。导致接收中断进不去。1M下是71.4分钟就出现这个情况,250k就是2.38小时便出现这个情况,可以对 CANMD.16赋值1,并且使用16邮箱作为接收邮箱,这样时间戳计数器就会经常清零了

网友:
要么中断程序有问题,要么中断系统时延不够

网友:
就是中断系统时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