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和回流焊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11-04):
    波峰焊和回流焊的区别是什么?用那种比较好呢?

网友:
    波峰焊就是用来焊接插件元器件的,回流焊就是用来焊接贴片元器件的

网友:
    波峰焊,熔融的焊锡形成波峰对元件焊接;回流焊,高温热风形成回流对元件焊接。回流焊是在炉前已经有焊料,在炉子里只是把锡膏融化而形成焊点,波峰焊是在炉前没有焊料,在炉子里通过焊料焊接。

网友:
    波峰焊基本可以里解为,它对稍大相对小元件焊锡,他跟回流焊不同之处就在这,而回流焊它对板子与元件加温,其实就是把原来刷上去的焊膏给液化了,以达到把元件与板子相接的目地.1.波峰焊工作方式:板子进入机器口-感应器感应到后-喷FLUX(助焊剂)-预热区开始预热-喷锡处开始喷锡-降温.2.回流焊工作方式:几个温区加热-锡液化-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