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不是存在虚焊呢?

楼主(2021-11-04):
有些焊点看着都正常,可是就是有问题,所以该怎么判断是不是存在虚焊呢?3 [8 J: B1 J- C! ]% s

网友:
手插板孔径与引线线径的差值,应在0.2—0.3mm。 机插板孔径与引线线径的差值,应在0.4—055mm。如差值过小,则影响插件,如差值过大,就有一定几率的“虚焊”风险

网友:
元件引线的可焊性,用GB 2433.32-85《润湿力称量法可焊性试验方法》所规定的方法测量,其零交时间应不大于1秒,润湿力的绝对值应不小于理论调湿力的35%。但是,元器件引线的可焊性,并非都是一致的,参差不齐是正常现象。

网友:
控制一定的焊剂比重和预热温度,使印制板进入锡锅时,焊剂中的溶剂挥发得差不多,但又不太干燥,便能最大限度地起到助焊作用,即使零交时间最短,润湿力最大,如未烘干,则温度较低、焊接时间延长,通过锡峰的时间不足;如烘得过于,则助焊剂性能降低,甚至附着在引线、焊盘上,起不到去除氧化层的作用;这两种倾向都极易产生“虚焊”

网友(2022-02-18):
注意观察锡点与焊盘的融熔情况,可以很好地判断是否有虚焊

网友:
随机震动---高低温冲击--随机震动 ,再上电测试,可以筛选出虚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