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楼主(2021-11-04):
《IC封装基础与工程设计实例》

网友:
MCM(Multi-Chip Module)多芯片模组、SiP(System in Package)系统级封装、SoC(System on Chip)片上系统这三种封装的区别,MCM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裸芯片或芯片尺寸封装的IC组装在一个基板上的模块,该模块组成一个电子系统或子系统。如摄像头模组。SiP指将多个半导体芯片或无源元件集成于一个封装内,形成一个功能性器件。如收发芯片。SOC指把系统功能在一个单一芯片中集成,给该芯片加一个封装就形成了一个系统级的器件。这三种封装中以SiP的发展方向最为有利,因为其集MCM的灵活性和SoC的集成性为融合平衡

网友:
谢谢推荐,我也在看这本书

网友(2024-04-09):
你们买的书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