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参数的意义

楼主(2021-11-04):
    有源器件在符号库中的名称(NAME)通常以关键字开头,后根长度不超过8个字符的字母或数字命名,如Q2N2222表示已知NPN型BJT。74系列的数字集成电路芯片以他们的模型号作为源器件名称。

    有源器件的参数均在它们的模型中描述。在Pspice中是按器件类型(DEVICE-TYPE)来建立模型的,这些类型如表(一)所示,同一类型的器件有相同的模型结构,只是具体参数值有所不同。例如,Q2N2222和Q2N3904均属NPN型BJT。

    表(一)各种元器件关键字

    序号

    类型名称

    描述关键词

    元器件类型

    RES

    R

    电阻器

    CAP

    C

    电容器

    IND

    L

    电感器

    D

    D

    二极管

    NPN

    Q

    NPN BJT三极管

    PNP

    Q

    PNP BJT三极管

    LPNP

    Q

    横向PNP BJT三极管

    NJF

    J

    N沟道JFET

    PJF

    J

    P沟道JFET

    NMOS

    M

    N沟道MOSFET

    PMOS

    M

    P沟道MOSFET

    GASFET

    B

    GaAsFET

    CORE

    K

    非线性磁芯(变压器)

    VSWITCH

    S

    电压控制开关

    ISWITCH

    W

    电流控制开关

    DINPUT

    N

    数字输入器件

    DOUTPUT

    O

    数字输出器件

    UIO

    U

    数字输入输出模型

    UGATE

    U

    标准门

    UTGATE

    U

    三态门

    UEFF

    U

    边沿触发器

    UGFF

    U

    门触发器

    UWDTH

    U

    脉宽较验器

    USUHD

    U

    复位和保持较验器

    UDLY

    U

    数字延迟线

    在模型库中,有源器件的模型名称(MODELNAME)与符号库中器件名称的命名方法类似。符号库(扩展名为slb的磁盘文件)与模型库(扩展名为lib的磁盘文件)是通过模型名称建立联系的。例如,Q2N2222、Q2N2222-X。

    电路仿真的精度主要由元器件所选用的模型和模型参数来决定。PSPICE中选用了较精确的模型,其模型参数也很多,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其中的许多参数。PSPICE在分析时使用这些参数的缺省值(DefaultValue计算机自动给出的值,也称为默认值)。表(二)给出了几种常用器件的模型参数。

    表(二)几种器件常用的模型参数

    元件模型

    参数名

    定              义

    缺省值

    单位

    D

    IS

    RS

    N

    CJO

    VJ

    BV

    IBV

    饱和电流

    寄生串联电阻

    发射系数

    零偏PN结电容

    结电势

    反向击穿电压

    反向击穿电流

    1E-14

    1E-10

    A

    Ω

    F

    V

    V

    A

    BJT

    BF

    NF

    VAF

    BR

    NR

    VAR

    CJE

    CJC

    RB

    RE

    RC

    VJE

    正向电流放大系数

    正向电流发射系数

    正向Early电压

    反向电流放大系数

    反向电流发射系数

    反向Early电压

    b-e结零偏电压电容

    b-c结零偏电压电容

    零偏压基极电阻

    发射极电阻

    集电极电阻

    b-e结内建电势

    0.75

    Ω

    Ω

    Ω

    MOSFET

    VTO

    KP

    CBD

    CBS

    TOX

    CGDO

    CGSO

    CGBO

    零偏阈压值电压

    跨导系数

    零偏压漏极-衬底结电容

    零偏压源极-衬底结电容

    氧化层厚度

    单位宽度的栅源覆盖电容

    单位宽度的栅漏覆盖电容

    单位长度的栅-衬底覆盖电容

    0.02

    1E-7

    V

    mA/V2

    F

    F

    m

    F/m

    F/m

    F/m

    JEFT

    VTO

    BETA

    LAMBDA

    RD

    RS

    CGS

    CGD

    夹断电压

    跨导系数

    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漏极电阻

    源极电阻

    零偏压栅源电容

    零偏压栅漏电容

    -2

    0.1

    V

    mA/V2

    V-1

    Ω

    Ω

    GaAs MESFET

    VTO

    BETA

    IS

    夹断电压

    跨导系数

    栅PN结饱和电流

    -2.5

    0.1

    1E-14

    V

    A/V2

    A

    (三)信号源及电源

    在电路描述中,信号源和电源是不可少的。实际上电源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信号源。在PSPICE中,信号源被分为两类:独立源和受控源。表(三)给出了几种独立源。在类型名前加V表示电压源,加I表示电流源。受控源共分四类,如表(四)所示,它们可用来描述等效电路。

    信号源的参数可在其属性中定义。例如,脉冲源的初始电压U1、脉冲电压U2、延迟时间TD、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TF、脉冲宽度PW、周期PER等,均可在其属性窗中赋值。

    表(三)几种主要的独立源

    类型名

    电源及信号源类型

    应用场合

    DC

    固定直流源

    直流电源,直流特性分析

    AC

    固定交流源

    正弦稳态频率响应

    SIN

    正弦信号源

    瞬态分析、正弦稳态频率响应

    PULSE

    脉冲源

    瞬态分析

    PWL

    分段线性源

    瞬态分析

    SRC

    简单源

    可当作AC、DC或瞬态源

    表(四)几种主要的受控源

    元器件描述关键词

    受控源类型

    E

    电压控制电压源

    F

    电流控制电流源

    G

    电压控制电流源

    H

    电流控制电压源

    表(六)列出了PSPICE教学版提供的一些主要的模拟器件。

    表(六)PSPICE 中的主要元器件

    名称

    类型

    名称

    类型

    DIN750

    稳压二极管

    J2N3819

    N沟道JFET

    MV2201

    压变电容二极管

    J2N4393

    N沟道JFET

    D1N4002

    功率二极管

    IXGH40N60

    N沟道IGBT

    D1N4148

    开关二极管

    LM324

    线性运算放大器

    MBD101

    开关二极管

    LF411

    JFET输入极线性运算放大器

    Q2N2222

    NPN型BJT

    uA741

    线性运算放大器

    Q2N2907A

    PNP型BJT

    LM111

    线性运算放大器

    Q2N3904

    NPN型BJT

    IRF150

    N型功率MOSFET

    Q2N3906

    PNP型BJT

    IRF9140

    P型功率MOSFET

网友:
    有源器件的参数均在它们的模型中描述

网友:
    在Pspice中是按器件类型(DEVICE-TYPE)来建立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