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没有连线,铺地不能铺到焊盘

楼主(2021-11-04):
焊盘有没有连线,铺地都铺不到焊盘,全设置全连接也还是铺不到焊盘,

一些焊盘正常,一些焊盘异常

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拉根电源线和铺铜接上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禁止铺铜了

网友:
把文件发出来查找原因验证

网友:
無敵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问题已解决,铺铜设置的问题,add thermals to routed component pads 要打钩,
否则的话就是我这个现象